通过继电器实现电机正反转!继电器NO/NC触点碳化问题,不用复杂接线,电路实测有效!

楼主(2026-04-13):
    做电机控制项目的朋友,大概率会遇到相同的问题:继电器使用一段时间后,NO(常开)、NC(常闭)触点会出现碳化、烧黑的情况,严重时甚至会粘连,导致电机控制失灵。
    首先我们先来解析一下我的电路设计。
    电路图核心解读
    电机正反转驱动电路原理图,采用三极管 + 继电器的控制方案,适用于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切换控制,核心逻辑通过两路 IO 信号(IO1、IO2)的高低电平组合实现电机的停止、正转、反转三种状态。
    电路组成与工作原理
    • 控制信号输入

      • IO1、IO2 为外部控制信号端(高电平有效),通过电阻 R2/R5(1kΩ)限流、R6/R7(10kΩ)下拉,确保无信号时三极管基极为低电平。
      • 三极管 Q1、Q2(9013)作为开关管,接收 IO 信号后驱动继电器线圈。
    1. 工作逻辑
    2. 核心模块原理
    • 驱动级:IO1/IO2 输出高电平时,经 1K 电阻(R2/R5)触发 8013 三极管导通,继电器线圈得电;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,继电器断开。
    • 保护电路:继电器线圈并联的 1N4007 二极管(D1/D2)用于吸收线圈断电时的反向电动势,避免击穿三极管;4.7K 电阻(R1/R4)和 0.1μF 电容(C1/C3)组成 RC 滤波,减少电磁干扰。
    • 电源与负载:继电器触点接入 24V 电机电源(DOOR-24V),通过接线端子 J1(LZ1VK-5_08-02P)连接电机,实现电源回路的切换。
    • 3.灭弧电路
    • 电机两端并联RC(R1、C1),相当于直接给继电器的COM-NOCOM-NC两个触点回路,都做了灭弧防护
    • 关键原理:为什么这么做?

      • 电机是感性负载,电弧真正来源是电机线圈
      • 你把 RC 并在电机两端→ 直接把反电动势压下去→ 不管触点怎么切换,两端电压都被钳住→ NO 和 NC 自然都不会拉弧、不会烧黑
      • 很多朋友会有疑问:
        不在继电器触点上加分流回路,为什么电机端并联RC,能保护两个触点?
        核心逻辑很简单
        电机两端并联RC,相当于直接给继电器的COM-NOCOM-NC两个触点回路,都做了灭弧防护
      •
        • 具体来说:
          1、电机的反向电动势,本质上是由电机线圈产生的,我们直接在电机两端并联RC,就能从根源上钳制反向电动势的幅值,不让它产生足够能量的电弧;
          2、电机是接在继电器的COM-NO之间的,所以电机两端并联RC,就等效于在COM-NO触点之间并联RC,能直接耗散NO触点通断时的电弧能量;
          3、同时,反向电动势被RC钳制后,NC触点在导通反电动势回路时,两端电压大幅降低,也不会产生电弧,自然就不会碳化。
        •
          • 简单总结:
            这种接法,既避开了继电器引脚焊接的麻烦,又能从根源上解决两个触点的碳化问题,是最省心、最有效的工程解法。

      最终结论:
    • 如果你的继电器NONC触点也出现碳化问题,不用复杂接线,直接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100Ω+0.1μFRC吸收回路,就能同时保护两个触点,实测有效、操作简单、成本极低。

网友:
    有完成的器件手册吗,

网友A:
    参数看着还可以,怎么申请样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参数看着还可以,怎么申请样片

市面上有賣有 RC Snubber 這種器件,只不過就是 R + C 做成一個封裝罷了。大家都自己兜,很少用現成的!

另一個議題是,那個 RC 要怎麼選才是最佳值

网友B:
    有个问题,电机pwm频率比较高,这个继电器能搞定吗?

    繼電器的壽命一般只有 1 萬次至 10 萬次,PWM 是催命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有个问题,电机pwm频率比较高,这个继电器能搞定吗?

没有测试过,需要自行测试,我这里这做了用MCU控制继电器,推动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测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测试过,需要自行测试,我这里这做了用MCU控制继电器,推动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测试。

大概率不行啊。看到这个帖子的第一想法是怎么没有用mos。要是这个方案能行,为什么目前市面上主流是mos。这个可比mos的驱动调试简单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概率不行啊。看到这个帖子的第一想法是怎么没有用mos。要是这个方案能行,为什么目前市面上主流是mos。 ...

我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资料,发现继电器方案完全无法适配高频 PWM 控制电机的需求。

    上聯:千呼萬喚早知道 下聯:萬般無奈天知道 橫批:你不知道 ^_^

网友:
    可控硅做不好吗,比继电器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