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封装有什么好的该工具吗

楼主(2026-04-13):
最近手头要画的器件封装不较多,费时间的很,而且都是重复劳动。
关键上次有个封装画错了,整的PCB投回来,器件焊不上,被项目经理PUV

网友:
封装是体力活,多画画就好了

网友A:
    要是有个工具,把器件手册直接导入,就能生成封装,那工程师就幸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有个工具,把器件手册直接导入,就能生成封装,那工程师就幸福了

别说工作轻松了,需要这个工具的工程师多的很,也许还能卖了好价钱

网友B:
    其实工具是有的,而且不止一个,Cadence自己有library cereator,其他有Footprint expert,但是都是标准封装,非标就得自己搞个模型自己改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其实工具是有的,而且不止一个,Cadence自己有library cereator,其他有Footprint expert,但是都是标准封 ...

大佬您好,PCB一般都会带标准库,请问有什么什么工具,把器件手册导进去,一键就能生成封装的AI或者软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    大佬您好,PCB一般都会带标准库,请问有什么什么工具,把器件手册导进去,一键就能生成封装的AI或者软件

完全的AI一键导入没有,creator就可以导入手册然后自动识别并逐步创建原理图和PCB封装,但是要基于你有licence

网友D:
    Altium Library Loader 可以一键生成封装,不过前提是库里要找的到对应的封装,比Altium自带的Manufacture Parts Search要好用的多。生成封装时,后台有运行程序代码,可以扒出来仔细研究一下,然后做一个自己的程序。阿里狗的话,用library expert也是极好的,要比Library Builder快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完全的AI一键导入没有,creator就可以导入手册然后自动识别并逐步创建原理图和PCB封装,但是要基于你有li ...

    非常感谢,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Altium Library Loader 可以一键生成封装,不过前提是库里要找的到对应的封装,比Altium自带的Manufacture  ...

谢谢您的建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ltium Library Loader 可以一键生成封装,不过前提是库里要找的到对应的封装,比Altium自带的Manufacture  ...

您这个建议非常宝贵,谢谢

网友:
    iclib.cn去找找看。

网友E:
    按照规格书给的尺寸,画封装画好后1:1打印出来用实物核对,不行再改,这样就不会出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按照规格书给的尺寸,画封装画好后1:1打印出来用实物核对,不行再改,这样就不会出错了。

    你真是大佬,这种方法太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