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tack Editor的Design Layers多了背钻属性,如何消除?

楼主(2026-04-13):
    没有设置背钻,padstack Editor的Design Layers为什么会增加了backdrill的属性?是否有办法消除?请帮忙看下

网友A:
    是不是在secondary drill勾选backdrill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不是在secondary drill勾选backdrill了

    图中用tools->padstack->modify design padstack->edit查看,secondary drill中的backdrill是被勾选上了(PS:单独用padstack editor查看又没有勾选上),请问要如何清除?

网友A:
    试试refresh padstack,要是不行就不知道怎么弄了

网友:
    搜一下如何增加背钻。反向思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试试refresh padstack,要是不行就不知道怎么弄了

    有效!!!非常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