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Ω 阻抗什么场景用

楼主(2026-04-16):
    50Ω 阻抗什么场景用?

楼主:
    是不是重要的信号线都必须用50Ω 阻抗

网友A:
    天线信号一般都用50Ω 阻抗

网友B:
    射频信号传输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射频信号传输线用

是的,主要用在射频方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天线信号一般都用50Ω 阻抗

    匹配 = 无反射 = 最大功率传输 = 信号最干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