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处理?单点共地吗?

楼主(2026-04-27):
请大佬指点: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处理?单点共地吗?

网友:
单点接地是可以的

数字电路:开关噪声大、瞬态电流大,地弹噪声强
所以分割地是非常正确的,

网友:
单点接地。另外如果精度需求较高,可以看看数字端的噪声主频,根据实际噪声,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串联匹配的磁珠,隔离数字地上的噪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