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L8367S 的MDIO口不通的问题

楼主(2026-04-28):
现在调试RV1126B搭配RTL8367S遇到MDIO不通的问题,请大侠指出是不是我的原理图有问题

网友A:
1. 看图纸上mdio没有上拉,正常这个通讯接口需要1.5K上拉。这个应该不是主要的。
2. 就这个图纸看RTL8367S好像switch,不是phy吧?如果是switch,那就查如下问题:switch和cpu一般都是mac,所以你现在是mac对mac通讯。需要专门的驱动。cpu的驱动都是mac对phy。
3. 特别注意,这种驱动一般不是cpu提供,是switch提供的。去找stitch厂家要驱动后让软件干活,或者让switch厂家指导你们软件调试。这个是关键

网友A:
还有一种可能,现在很多switch的rgmii/gmii口都支持mac和phy模式。但是需要硬件配置。这个需要你去手册中确认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看图纸上mdio没有上拉,正常这个通讯接口需要1.5K上拉。这个应该不是主要的。
2. 就这个图纸看RTL8367S ...

有加上拉,mdio与mdc都加了4.7K电阻到3.3V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有加上拉,mdio与mdc都加了4.7K电阻到3.3V

我们现在与swithc是mac对mac的方式,soc是gmac, swith里也有一个不带phy的mac,现在这两个mac对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种可能,现在很多switch的rgmii/gmii口都支持mac和phy模式。但是需要硬件配置。这个需要你去手册中确 ...

帮我再看下硬件配置,这个问题纠结好久。应该是小问题,但需要点拔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帮我再看下硬件配置,这个问题纠结好久。应该是小问题,但需要点拔下

你这可不是小问题。上面是说了如果是mac对mac要怎么解决。
给你纠正几个问题:
1. 正常的rgmii中mdc是mac发,phy收。你现在是mac对mac,两端都是发送,没有接受端。
2. 一般支持switch的厂商提供的驱动中处理思路核心是绕开正常的mdio协商。最常规的操作是:关闭cpu的自协商功能,指定cpu工作速率(比如100M),指定双工模式(比如全双工)。说到底就是告诉cpu,你的对面有一个正常的设备,直接进入干活状态。
3. 至于cpu和switch后续通讯问题,有的switch有两路mdio,一个给phy(此时switch提供mdc),一个给cpu(此时switch接受mdc)。
4. 高级的switch与cpu通讯问题可以通过专门的管理接口,管理接口常规是rmii或rgmii(也可能是目前连接cpu和switch的rgmii,通过特殊报文处理)。
5. 最重要一点,mac对mac模式下,常规的mdio是无效的,也不是必须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帮我再看下硬件配置,这个问题纠结好久。应该是小问题,但需要点拔下

这是ds对于你的应用的答案。还是那句话,找switch厂家要支持,这不是你一个硬件能搞定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帮我再看下硬件配置,这个问题纠结好久。应该是小问题,但需要点拔下

下面是DS的回复。如果他没有错误信息,你这个交换机支持phy mode,意思是只需要硬件就能完成基础交换机功能。仔细研究手册中strapping部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可不是小问题。上面是说了如果是mac对mac要怎么解决。
给你纠正几个问题:
1. 正常的rgmii中mdc是m ...

帮我看下波形有没有问题?现在断开了RTL8367S的端口,只测soc端的mdio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帮我看下波形有没有问题?现在断开了RTL8367S的端口,只测soc端的mdio

这个波形从实际应用看没有问题,但是波形对不对是次要问题。现在问题要确认switch是否支持phy mode。如果支持,那么只需要配置硬件就能搞定。
验证目前目前switch处于mac还是phy,在断开cpu和switch连接情况下,测试switch的mdc,如果有波形就是mac。
优先级是去看手册,有没有phy mode。按手册说明把switch配置成phy mode大概率就能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