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类] 求助求助,千兆以太网辐射超标

楼主(2026-04-29):
PHY芯片使用的是RTL8211F的,PCB是多层盲埋孔,phy-处理器的三根时钟基本都是走内层,参考层都是GND,有完整的地平面;目前测试125M时钟辐射超标,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。

楼主:
测试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项目,网口原理图都是一样,测试的结果也是一样;在不插入网线的时候也是超标的

楼主:
调整到百兆后,辐射勉强能接受

网友A:
    clock上应该有22ohm的电阻吧,要不要换emi filter或串一颗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clock上应该有22ohm的电阻吧,要不要换emi filter或串一颗试试

    有串22R,试过了22R-120R,在千兆的情况下,抑制效果不是很明显

网友A:
    我的意思是将22 ohm换一颗emi filter试试,或22 ohm串一颗emi filter。我有个案子有类似的情形,加一颗emi filter后就解了,但会增加成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将22 ohm换一颗emi filter试试,或22 ohm串一颗emi filter。我有个案子有类似的情形,加一颗emi  ...

大佬有链接吗?方便发个链接给小弟吗

网友B:
    PCB layout可以贴出来看看。是不是时钟线换层过孔旁边没有放GND过孔

网友:
    https://bbs.eda365.com/thread-789744-1-1.html
    EDA365有自己的小龙虾了,一键出方案,一键画PC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PCB layout可以贴出来看看。是不是时钟线换层过孔旁边没有放GND过孔

    有一根附近是没有回流孔,另外一根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