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一下,我手工鋪銅,顏色要如何設定

楼主(2026-05-01):
我雙面板
正在進行手工正反面的鋪銅
但鋪銅都顯示綠色
在哪裡可以修改正反面鋪銅的顏色

网友:
    不了解你的问题?各层都有个别的颜色啊!要修改颜色,右上角齿轮,进入后可修改PCB各层的颜色。

网友:
    你是铺铜的这个net点亮成绿色了